分拣机供电

楼主(2022-08-23):
如图所示的分捡机,由一个个与O型运行线垂直的皮带输送组成。皮带输送整体在运动时的供电是如何提供的?
个人分析,考虑到安全性,应该是感应供电的方式,非接触的方式,安全可靠的。国内有这样的技术和供应链吗?

网友:
滑触线供电,有一些电气老化测试线也是滑触线。

网友:
我见过皮带机不是电机驱动的,要不然你的多少个电机?皮带机是那种被动结构驱动的,只是在动的时候拖动一下

网友A:
滑触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触线供电

滑触线会不会漏电或起火?滑槽进水了会不会短路?如果提供信号(WIFI?)
有没有了解感应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滑触线会不会漏电或起火?滑槽进水了会不会短路?如果提供信号(WIFI?)
有没有了解感应供电的?

你对感应供电,是否存在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感应供电,是否存在误解?

对于感应供电确实了解的比较少。知道这个概念是从一个专利上了解的。类似的通过轨道,但是不接触的方式得到供电。
然后了解到有一些AVG小车可以通过埋在地面的导线得到供电。
最近通过搜索找到2个比较接近的非接触供电系统: VAHLE | Innovations since 1912

感应式动力及数据传输IPT-地面 | China (conductix.com.cn)

对于这块确实了解的比较少,希望得到更多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