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硫化钼锂基脂融化并渗漏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23):
起重机车轮配套用的角形轴承箱加的是二硫化钼锂基脂3号(温度范围是零下20度-120度),运行一周后即放在车间未再适用,为什么半年之后角形轴承箱处为什么会漏油?

网友A:
漏油又不一定和你加的东西有关,你还得看密封层度啊,油脂运行后当然会变稀,你没有做好密封就会漏出来了,你先检查密封情况。

网友:
这怎么能市油脂的问题呢?

网友B:
应该是摩擦发热导致的,厉害的时候还会冒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油又不一定和你加的东西有关,你还得看密封层度啊,油脂运行后当然会变稀,你没有做好密封就会漏出来了, ...

轴承箱两面都是加工面,中间我们选用青稞纸做密封,青稞纸的厚度0.3或者0.5mm,测量了一下装上青稞纸的间隙,连0.02的塞尺都塞不进去,但是会漏油。

网友C:
润滑脂运行时会因为触变性变稀,但是停止工作的时候稠化剂又把基础油和添加剂吸附到稠化剂里面,从而起到一定的密封作用。润滑脂中的稠化剂是一种无机物,有特殊结构,可以将基础油和添加剂吸纳在结构中,当需要润滑时释放基础油和添加剂起到润滑的,当不需要润滑时稠化剂就会把基础油和添加剂吸附到稠化剂中,会起到密封作用。但是你漏油如果不是密封问题,可能会和油品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运行时会因为触变性变稀,但是停止工作的时候稠化剂又把基础油和添加剂吸附到稠化剂里面,从而起到一 ...

油品应该没问题,因为只是少量油渗漏,打开端盖,也没有说超过明显积存的油量,只是在轴承箱的最低处一点一点渗漏,应该是我们密封做的不好,我们的做法是在两个机加工的结合面中间垫青稞纸,中间用螺栓连接。现在怀疑我们密封做的不好,所以请教大神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摩擦发热导致的,厉害的时候还会冒青烟。

不是摩擦,油脂起润滑作用,2个结合面没有相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