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薄板焊接

楼主(2022-08-23):
一块弹簧钢,一块合金工具钢,都是1mm厚,双面满焊焊透,焊后要磨至0.7,

因材料淬透性强,板薄冷却快,本身焊接性差,三大原因

试过用氩弧焊,冷焊,二种焊接方法,都没成功,焊后冷裂,

还想再试下激光焊,成功的可能性不知有多大?(三大原因处理不了,估计困难的)

是我焊接没掌握要令不得法?

欢迎推荐更好的焊接方法,有人提出加热焊,谁能帮我焊焊

感谢大家想办法出点子,有焊接能力的,我可送货上门外协加工的

网友A:
都是难焊件,焊前加热250-300℃不停,焊后持续保温2小时,逐步降温。试试吧,这样焊接过45#和304不锈钢,弹簧钢和工具钢还要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材焊接0.8mm的也有焊接过的,不太明白你这个咋就焊不上

弹簧钢淬透性强,板薄冷却快,本身焊接性差,焊后冷却时产生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难焊件,焊前加热250-300℃不停,焊后持续保温2小时,逐步降温。试试吧,这样焊接过45#和304不锈钢,弹 ...

能帮我焊焊吗?试制产品处在摸索阶段,

网友C:
这两个材料本来就难焊接,还这么薄,真是没见过,结构上还有没有可能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材料本来就难焊接,还这么薄,真是没见过,结构上还有没有可能改进了?

结构上只能这样设计,基于这2方面考虑,1合金工具钢没这么大的料,2节省贵金属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怎么会重复出现2条的?告知下怎么发表回复

楼主:
网上查的资料
高速钢的淬硬性比较强,所以需要采用延性和抗裂性比较好的合金钢焊条WE600进行焊接,或者MAGNA303。不过焊接处会有退火现象,抗裂性能还是比较好,不会产生裂纹。
有条件做200度预热处理,焊后不用做保温,自然换冷

那位朋友焊过合金钢焊条WE600

网友:
铜焊,可以参考下木工刨刀

网友:
直焊缝,0.35不锈钢的飘过。

网友:
建议铜焊!

网友:
问问懂钎焊的人

网友:
焊接也分很多种~

网友D:
焊过0.5的,再小的没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过0.5的,再小的没焊过

0.5的什么材质,怎么样的焊缝,人工还是自动?

网友:
结构应该可以改进一下,再用铜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类似零件焊过的朋友请伸出援助之手帮忙焊焊(付费外协)

网友(点评):
我是做钎焊的,焊薄片不是事,焊料用银铜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类似零件焊过的朋友请伸出援助之手帮忙焊焊(付费外协)

难度主要是材质本身,你能帮我焊吗

网友(2022-10-26):
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们可以试试。

网友E(2023-01-07):
引用 网友A:
都是难焊件,焊前加热250-300℃不停,焊后持续保温2小时,逐步降温。试试吧,这样焊接过45#和304不锈钢,弹 ...

304貌似不用吧,焊前升温,焊后保温缓冷,一般对于碳钢效果会很明显

网友(点评):
45和304对焊

网友(2023-06-09):
可以寄到我们公司,用手持激光焊试试。

网友(2023-07-27):
還得頂才能下~~~~~~~~~~~~~~~~~~~~~~~

网友:
有用到不锈钢材料 钢板 钢带 棒材 钢管 型材都可以找我了解一下行情 13771082209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04貌似不用吧,焊前升温,焊后保温缓冷,一般对于碳钢效果会很明显

这招对于碳钢+201的二保焊,可以普遍有效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招对于碳钢+201的二保焊,可以普遍有效吗?

不会,二保焊焊接质量很差的,焊碳钢基本上都会出现裂纹,建议考虑先氩弧焊打底,再二保焊焊接。不过具体情况还是要看材料,焊材,还有焊工水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会,二保焊焊接质量很差的,焊碳钢基本上都会出现裂纹,建议考虑先氩弧焊打底,再二保焊焊接。不过具体 ...

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的,

举个常见的例子:脚轮,焊在不锈钢201方管底座上。

这是要受力的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的,

举个常见的例子:脚轮,焊在不锈钢201方管底座上。

这种轮子估计也就是一般的架子的轮子吧,估计受力要求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轮子估计也就是一般的架子的轮子吧,估计受力要求不高

工人野蛮啊,搬运设备上下车,两轮或者1轮先着地冲击。
不考虑这个,批量焊完交付之后,很多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人野蛮啊,搬运设备上下车,两轮或者1轮先着地冲击。
不考虑这个,批量焊完交付之后,很多裂纹。

哈哈,你这个头像笑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