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出翻转所需的力大小?

楼主(2022-08-23):
那位大哥帮忙计算出翻转所需的力?(翻转物左右回转支承固定,油缸连杆顶升)

网友:
拿SW模拟一下就知道了,你这油缸的位置怕是不好呀。

网友:
数据不完整,不明白,可加我微信CAD_Study,随时在线

网友A:
做个平面图画下力的分解就知道了了,只算最大力。乍一看感觉你这个根本动不了。

网友:
机械都没搞懂,怎么算力?你这样翻转不起来,只会把轴顶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平面图画下力的分解就知道了了,只算最大力。乍一看感觉你这个根本动不了。

能够实现翻转,草图是我随便画的。只是想知道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实现翻转,草图是我随便画的。只是想知道计算公式

其实利用初高中的力的分解就可以计算啊。画个力的分解出来就行啊,只要算出来多少力你去找电缸就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实现翻转,草图是我随便画的。只是想知道计算公式

这种计算主要应用的是力矩平衡原理,驱动力矩大于负载力矩,因为力臂是变化的,所以要注意下哪个状态出现最差状态,进而再选择驱动缸。

网友:
感觉会有死角,翻转方向可能不确定

网友:
按照能量原理,求出平均力。

网友:
画出机构简图,看下最小传动角是多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