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搅拌动平衡怎么保证

楼主(2022-08-23):
不锈钢焊接搅拌、桨叶也是焊接的,做好之后怎么保证动平衡?加工工艺是什么流程?

网友:
搅拌的玩意要动平衡干嘛?
就那么点转速,还搞动平衡...
搅拌的时候粘连在叶片上的玩意就把你动平衡都破坏了

网友:
做静平衡,加料/减料不会吗?

网友:
搅拌都是低速,没必要,你又不是20000RPM的,不需要做平衡

网友:
转速1000rpm以内静平衡做好了就行了,自重千分之二点五。

楼主:
搅拌平衡在HG/T 20569-2013中有明确要求的。如果平衡做不好,机封会频繁泄漏的。

网友:
lz说的是搅拌摩擦焊吧

网友:
我设计的1.5M的搅拌机  就我们车间直接焊的 也做出好多台了  没问题

网友:
做一下静平衡就好了

网友:
旋转,加减配重,能停到任何一点就行了。看看磨床平衡砂轮吧。

网友(2022-12-26):
发过来,老衲给你做动平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