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轴的同轴度

楼主(2022-08-23):
如图所示,一个“口”字型框架,框架尺寸为12m*11m,框架两端设置有耳轴,耳轴通过轴承假设在轴承座上,耳轴肯定会存在径向不对中,这个不对中量的大小受那些因素决定呀,是轴承的径向游隙吗?

网友A:
装配精度,这是首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精度,这是首要的?

是俩个耳轴的装配同轴度吗?确定这个同轴度的依据是什么因素呀

网友:
框架的制作精度与耳轴的装配精度

网友:
没有适用的调心轴承吗?

网友(点评):
只有调心轴承才可以

网友:
尺寸公差上,现在的加工技术和工艺可以完美的解决,装配基本上也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问题还是加工和装配 上尺寸和位置偏差,

网友:
直接用1根轴做可以吗,这样就不担心装配带来的问题了,有需要的话,安装完再切成两段。

网友(点评):
十一、二米,这样有点浪费额

网友(点评):
额,没看清原来这么大,多谢大侠指出来。

网友:
可以用十几米的管材用作装配或者焊接时的定位

网友:
轴如果是一根,可以将耳朵都穿上,安装这样比单独分开安装好;如果两个耳朵孔后加工,用镗床调头应该也可以,只不过这么大的镗床不多吧

楼主:
这么大的跨距,采用的是分段预制,运输至安装现场,现场焊接,焊后去应力,然后镗耳轴孔,最后穿轴的技术路线
选用的轴承为调心滚子轴承,径向游隙为0.52-0.73mm,确定两耳轴的同轴度为0.5mm.
几十年的设计心病,设计时希望加工精度高一些,保证设备良好性能。零部件检验时希望,精度低一些,便于通过检验。
反复权衡,甚至到处给自己类似产品作为支撑数据。

网友:
工件的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