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间距的公差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22-08-24):
大家平时出图时标两个螺纹孔间距的公差是怎么确定的?
关于螺纹孔间的公差机械手册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请看配图。
螺纹孔间距的公差由孔与轴的间隙及连接方式决定的。

配图

配图

这里如果是通孔穿螺栓的方式,按照手册公差计算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螺纹孔间的,不知道怎么计算。
如果是螺纹孔,这里的d0和d分别指什么尺寸呢?
以M6的两个链式螺纹孔间距公差为例,按照手册中的方法应该怎么算?

网友A:
我一般就是这个看装配精度要求,参照加工精度定下来。没有别的说法

网友B:
现在稍微高要求点都是数控打出来,或者用激光割什么的加工,反正只要不是手工划线打的,基本就不用管,肯定能装,如果装不上那机床可以报废了。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就是这个看装配精度要求,参照加工精度定下来。没有别的说法

好像大部分也都是根据经验来标的,根据手册这样来确认的貌似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稍微高要求点都是数控打出来,或者用激光割什么的加工,反正只要不是手工划线打的,基本就不用管,肯定 ...

嗯,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根据你包容螺栓孔的直径来确定的

网友:
螺纹孔还是钻孔的定位精度,要求高的直接在图纸上标注。相应精度的机床加工或者打点即可,因为与螺纹孔安装的部件一般都有间隙可调节。精度过高没有意义。

网友:
如果两个部件都是自己设计,这个想象和设计的空间比较大,如果过螺孔设计大些,对应的螺间距公差也可以给大一些,孔的加工制造成本更低;

一般做位置定位的孔,在一个平面上不会太多,最多三个,这个需要更多的关注。

网友:
这很好理解,达到孔极限位置,自然就不能动了呀

网友(2023-09-21):
没理解错d0和d,其实就是加工的最大最小误差吧

网友:
我随便设定个孔轴值:孔直径6.4-6.5,取最小,即d0;螺栓M6直径5.9-6,取最大,即d    .
套入公式△L=[6.4(孔)-6(螺栓)]\2(n,孔数)-1=0.4

网友C(2025-03-25):
螺栓间距见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栓间距见附件: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