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NET Frame 4.7.2的安装问题?

楼主(2022-08-24):
这几天安装某个大型计算软件,遇到这个问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软件安装才能继续往下走。求助各位社友帮忙。

网友A:
那就不是它的问题,你已经安装了
  话说你那公司赔偿完了吗?  现在离职了吗? 新公司在天津还是北京?  职位还是技术经理吗

网友B:
好像是前面有一个不常用的功能选项不要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前面有一个不常用的功能选项不要打勾

软件刚安装就出现这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它的问题,你已经安装了
  话说你那公司赔偿完了吗?  现在离职了吗? 新公司在天津还是北京?  职 ...

没有安装。

赔偿已经到位了。

网友:
它的意思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版本的.net框架,你去操作系统中禁用这个框架,然后安装个低版本的.net框架

网友C:
似乎是Win10系统吧,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程序和功能,卸载和更改程序看看有没有.NET Frame 4.7.2(或更高)的删除项,有就删除看看,没有再看看“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然后找microsoft.NET Framework,win10应该有个4.8的,不行先把它禁用掉(截图保存原来的选项)再试试(上面的路径是win7的,win10名称应该差不多)
最后不行参考这个https://www.cnblogs.com/qy1234/p/15127618.html手工先装一个4.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是Win10系统吧,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程序和功能,卸载和更改程序看看有没有.NET Frame 4.7.2(或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