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密封剂

楼主(2022-08-24):
SMC接口上涂了一层白色的密封剂,可以替代生料带,这层密封剂是什么,请问有知道的社友吗?

网友:
还能是什么? 螺纹密封胶.

网友A:
就是螺纹密封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螺纹密封剂呀

淘宝上找到的都是厌氧胶,需要配合后才固化,但是SMC买的接头上面是固化好的,直接拧紧就行。

网友:
厌氧密封胶,

网友:
液态生料带

网友:
楼上才是正确答案 不是螺纹胶

网友:
这种胶很普遍

网友:
液态生料带,FESTO的最好用,就是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