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中的参数怎么用呢?

楼主(2022-08-24):
我看到公司里有人用参数控制草图位置形状的,比如圆 或者点,但是这样草图还是没有完全定义,位置大小都能拖动的。有人这样用过吗?我一直都是拉尺寸完全定义的画草图的。

网友:
几个方法:
几何定义,方程式(全局变量),设计表。

网友:
我还不会用呢

网友:
强迫症必须完全定义,不完全定义的草图在图形复杂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错,该相切没相切之类的,检查还没办法检查

网友:
单纯靠坐标定位的领域不多,适用性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