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缺口圆环

楼主(2022-08-24):
一钢丝直径0.9,圆环内径12,缺口有时候有10丝突出,有时候突出不明显,如何定向缺口,自动装配时和圆环挡圈差不多。缺口只有间隙几丝,请网友出招,谢谢

网友:
图片这个缺口凸起才10丝?

网友:
那麼,一开始这个圆环是怎么加工成形的!?为什么不在加工后就固定好!?。

网友:
加一步缺口整形工艺。

网友A:
装配处没看明白意思,定向不太好处理,不差钱就用相机。
如果装配时候没有方向要求,可以想想怎么把凸出的剔除出去。

网友B:
找振动盘的厂家,有些屌的厂家说不定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振动盘的厂家,有些屌的厂家说不定能做。

这个肯定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处没看明白意思,定向不太好处理,不差钱就用相机。
如果装配时候没有方向要求,可以想想怎么把凸出的 ...

有方向要求的,相机肯定是能满足的

网友C:
一个横向悬臂,刀口朝上,工件串在上面,靠自重能挂住,外部稍微带点摩擦,让圆环在上面转动,碰到凸起或者接缝,会卡住,这样就完成了对其。再统一收集转入下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振动盘的厂家,有些屌的厂家说不定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处没看明白意思,定向不太好处理,不差钱就用相机。
如果装配时候没有方向要求,可以想想怎么把凸出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横向悬臂,刀口朝上,工件串在上面,靠自重能挂住,外部稍微带点摩擦,让圆环在上面转动,碰到凸起或者 ...

水平也能处理吧

楼主(2022-10-06):
引用 网友D:
水平也能处理吧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