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艺,老板接的单,一看有点懵

楼主(2022-08-24):
老板接的单,一看有点懵。
材料为40Cr,要热处理,保证箭头所示精度。

求助以下几点:
1、下料是否需要做退火处理。
2、两处直径20的圆柱怎么加工,CNC转车床加工可行吗?
3、热处理前哪些地方需要留余量,留多少?
4、该件工艺流程怎么安排比较合理?

网友:
个人也不太懂,浅析下:
1、图纸要求淬火后回火,提出了淬火硬度,但是没有说明回火后硬度,淬火的硬度是很难加工的,回火后硬度是多少?
2、图示两个的圆柱凸台估计是定位用的,转车床肯定不好加工,两个凸台单独加工的时候都是偏心,也很难保证距离
3、CNC上貌似有那种外圆车刀

网友(点评):
淬火后回火其实应该算是一道(正常淬火包括回火处理),但是要求的硬度偏高,40Cr一般52-60HRC

网友:
你这个零件联系客户:两端面可否留加工工艺孔出来?如不能留的话,就得自己留出多余的量作为车床加工Φ20的基准。下料可用Φ60的棒料。料加工前可做调质处理,数车后再去四轴上加工,最后可做表面高频淬火处理。若有变形,有公差要求的地方留0.1mm余量作为精加工。以上工艺可以试错一两件摸索出来。

网友A:
40Cr淬火后回火,不就是调质吗?最终硬度是多少?这决定产品加工的工艺安排和成本高低!

网友:
设计者对加工工艺也是一知半解。40Cr的含碳量只是中碳钢水平,表面淬火根本就达不到HRC58-62,渗碳淬火的话这么多槽和孔,变形会很大

网友:
容易变形啊

网友:
什么材质 硬度不低,出图的可能也蒙着出的  实际不需要这么硬
尺寸精度挺高,却没有标基准和形位公差

网友(点评):
应该干不出这么窄的硬度范围(除非运气好)

网友:
图里面的错误一堆,都不好说。用螺纹孔0.02的定位精度,他一定是在逗我。这玩意做完,量都没办法量。

网友(点评):
你当位置度看呗,只不过没意义而已

网友(点评):
确实普遍温度都很高

网友:
两个螺纹孔距离正负2丝?确定不是销钉孔!

网友:
做辅助工装,定位两端20圆柱。两端20圆柱热处理后精磨。用棒料加工,两端顶针做后工序的定位基准。

网友:
下料棒料,两端各留20长后续装夹位,粗车---四轴粗铣--热处理---回来精车φ20外圆---四轴精铣---线割去掉两端加长位----CNC加工端面孔位----钳工-------淬火(真空热处理,因为没有形位公差行)-----表面处理

网友(2024-04-23):
几年前的怎么又推到微信啊。
做出来没有?
做出来了,检验没有?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A:
40Cr淬火后回火,不就是调质吗?最终硬度是多少?这决定产品加工的工艺安排和成本高低!

高温回火才是调质

网友(2025-01-13):
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