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钣金问题

楼主(2022-08-25):
刚开始用inventor的钣金功能,不太会用,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钣金件,是一个圆弧板加两个90度凸缘,最开始想的是用弯折零件+凸缘来做,发现弯折之后怎么都用不了凸缘。

就改成了先凸缘再弯折零件(弄了个类似的简化版放在附件里)。

虽然零件做好了,但是展开模式只展开了弯折零件这一步,凸缘不展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知道这里高手多,希望大家能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谢谢!

版本是2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放图片把,你这个版本都不知道的,下了可能就浪费了10点威望了

2020版的,我把图片加进去了,谢谢关注

楼主:
这是展开模式的图片,凸缘没有被展开

网友:
sw表示没问题。

楼主:
圆弧板之所以用弯折零件,是因为上面开有不少孔,边缘还有豁口,在弯之前激光切割好

网友B:
试试异形板

网友C:
直接画一条线,然后基体法兰做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异形板

异形板应该没问题,我试过拉伸都行;但是用异形板的话,圆弧面上的孔和豁口要成型之后开,画图过程与工艺不符;展开图上的孔也不是圆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画一条线,然后基体法兰做不出来吗

2020没有基体法兰吧,我没找到

网友(2022-09-26):
如7楼所说,直接画横截面,然后用“异形板”命令,顺利展开。

网友(2023-03-22):
用异形板画弧面,然后凸缘,修改里有个展开,基面选凸缘后的一个直面,然后再加上你需要开的孔啊那些,最后选修改里的重新折叠,方便出二维图的话,再选用展开模式里的创建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