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如何有效防锈

楼主(2022-08-25):
最近接了一些高精度项目,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零件生锈;
目前使用的零件材料有:45,40Cr,SKD11,SUS304零件功能:机器台板,支撑轴,轴承座
需求:零件表面硬度≥55HRC
环境:常规办公室环境
防锈时间:十年,中性盐雾试验240H
问题:1、前三者做了表面处理以后可以耐磨,但是容易生锈
         2、304不锈钢虽然可以防锈,但是不耐磨
大家在设计的过程中是如何防止零件生锈的呢?

网友A:
可以试试表面镀硬铬

网友B:
条件有些模糊呀,挑我接触的比较多的吧;304可以酸洗电解;如果要求耐强酸碱可以镀特氟龙(例如不粘锅那种涂层);耐磨就不清楚了,不知道你是拿钢丝球去接触还是拿特氟龙去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有些模糊呀,挑我接触的比较多的吧;304可以酸洗电解;如果要求耐强酸碱可以镀特氟龙(例如不粘锅那种涂 ...

304可以满足我们的防锈要求,但是表面硬度太低,不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表面镀硬铬

防锈能力怎么样?我们需要防锈10年

网友C:
QPQ,耐腐蚀又耐磨,还有光中氮化,这个很贵
对于不锈钢,有的不锈钢屈服强度可>1000MPa,价格60~100多/Kg
还有可以达克罗

网友(点评):
QPQ不会很贵啊,又可以提高耐磨性和表面硬度

网友(点评):
我这边供应商反馈,QPQ防锈能力和镀硬铬相当

网友:
要求硬度多少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些不规则零件要求热处理后耐磨又不能生锈,正发愁呢

网友(点评):
比如说:直线导轨等,既要耐腐蚀又要耐磨,这真是一个课题啊,大家都需要

网友(点评):
导轨和轴承采用的都是加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QPQ,耐腐蚀又耐磨,还有光中氮化,这个很贵
对于不锈钢,有的不锈钢屈服强度可>1000MPa,价格60~100多/Kg ...

QPQ处理40Cr 多少钱一公斤?

网友D:
马氏体不锈钢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QPQ处理40Cr 多少钱一公斤?

25一公斤,单件还不按公斤算,量少做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氏体不锈钢可以了解一下

这种不锈钢防锈能力很差,比镀硬铬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QPQ,耐腐蚀又耐磨,还有光中氮化,这个很贵
对于不锈钢,有的不锈钢屈服强度可>1000MPa,价格60~100多/Kg ...

QPQ能达到十年的防锈寿命吗

网友(点评):
QPQ是根据批量大小,技术要求的高低来定,一般6-12元/Kg,光中氮化更贵;但都可以显著提高耐腐蚀性、耐磨性,包括不锈钢。 10年寿命,要看环境。另外,我上面说的不锈钢,是指哪些耐酸性等腐蚀性环境的不锈钢,或...

网友:
考虑下户外聚酯塑粉喷涂,中性盐雾能达到720h,塑粉一般就是阿克苏,防锈一般没问题,但是耐磨程度没有实测过,但是从表面处理的工艺角度来看,应该能满足需求

网友:
镀锌镍可以达到防锈要求,但是耐磨达不到

网友:
摘选:镀硬铬时,渗氢较为严重,使得镀铬层因存在张应力而呈拉伸状态,且孔隙率增大,从而降低镀层的耐蚀性能,高的内应力甚至还会降低镀层的疲劳强度及其与基体金属的结合强度。因此,镀铬后通常需进行除氢等后处理工序,以降低铬镀层的脆性和去除基体金属的氢脆敏感性,尽量提高镀铬层的耐腐蚀性能及附着力。
在空气环境中除氢处理的镀铬试棒,只经过50h的盐雾试验就发生了严重腐蚀;先空气除氢、再F35防锈油除氢的镀铬试棒经过100h盐雾试验,表面也出现明显的腐蚀现象;而经HA油除氢处理的电镀硬铬试棒,耐腐蚀性能相比之下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经过750h的盐雾试验也没有观察到腐蚀现象。这是由于电镀硬铬时的电流密度很大,所得镀硬铬层的表面存在着大量微裂纹,经过HA油除氢处理,可以使微裂纹得以填充,从而有效阻滞环境中的腐蚀介质渗入,进而提高了硬铬层的抗盐雾腐蚀性能。空客要求镀硬铬层需通过750h盐雾腐蚀试验,可以认为,采取HA油除氢处理完全可以使镀硬铬层满足该要求 [3]  。

网友:
有没有要求你做什么表面处理(镀锌,喷塑,喷漆,发黑,镀镍,镀铬。。。)。没有运行你做表面处理,那就整体上黄油,然后用牛皮纸包裹。估计一百年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不锈钢防锈能力很差,比镀硬铬稍好

它也分很多牌号的,应该有能满足你要求的

网友:
9Cr18

网友(点评):
1、这是马氏体不锈钢,防锈能力一般,一般车间环境下三年内会生锈; 2、这类零件加工变形严重,很难保证加工精度,特别是尺寸比较大的零件;

网友E:
这个看你产品了,像你要求里的应该价格不便宜,内部零件可以要求低点,加润滑脂等,盐雾试验240小时那要喷漆了,或者达克罗处理,还是主要成本要求决定方案。

网友(点评):
1、价格不是问题 2、达克罗防锈效果不错,但是外观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锈能力怎么样?我们需要防锈10年

不可能,现在的供应商,半个月就有锈了,你要是用在润滑油的环境还能好点。

网友(点评):
设备的大底板,润滑油环境是不可能的

网友:
你好 本文已被机械社区同名公众号采用 特奖励100积分。

文章链接  零件如何有效防锈

网友:
锰系磷化呢,耐磨又耐蚀,就是不清楚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因为最近在做这个

补充内容 (2022-9-4 09:57):
锰系磷化貌似跟膜厚有很大关系,耐腐蚀性还跟后续封闭 浸油处理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实验还没开始,只有一些理论上的东西。但是我问过一家做纯锰系的商家,他说做得好中性盐雾试验到48H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点评):
中性盐雾能达到多少小时呢?

网友(点评):
48H防锈能力不会超过两年,这样看来,比发黑工艺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你产品了,像你要求里的应该价格不便宜,内部零件可以要求低点,加润滑脂等,盐雾试验240小时那要喷 ...

达克罗防锈效果不错,但是外观不好

网友:
锰系磷化。听一个做镀锌生产线的老板说,比热浸锌还好。但这个要取决于供应商水平,时间长了,不知有没有记错。
QPQ与镀铬效果比较,如果是一家供应商,两者都做,这种比对比较可信,否则... ...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锌镍共渗,效果据说比热浸锌还好,但供应商比较少,主要用于紧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你产品了,像你要求里的应该价格不便宜,内部零件可以要求低点,加润滑脂等,盐雾试验240小时那要喷 ...

达克罗,锌铝涂层可以做的很漂亮

网友:
我看到你在论坛的帖子里提到产品需要做表面处理提高耐腐蚀性能,我是做表面处理的,可否给个微信交流交流。

网友(2024-05-17):
采用9Cr18再渗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