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二维工程图转化CAD问题太多了

楼主(2022-08-25):
sw二维工程图转化CAD后出现太多问题了,哪位大神指导该如何解决,在线等。。。首先是映射文件设置完以后,转到CAD后始终有一些线的颜色不能自动更新变化,还需手动修改;第二是尺寸线挪一下后就跑位置了,无法固定。这是两个最让人头疼的事。小弟刚用软件没多久,还有很多知识不清楚,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为什么要转CAD?

网友:
别转了,pdf加STEP 搞定

网友:
没事转cad干嘛?转cad一般是给加工商用的,方便导入到加工设备直接使用,而不是给你出图用的,包括转3维也是直接导入到机器用的;你出图直接用sw的不好?还能自动变化尺寸

网友(点评):
你外发时图纸难道不是纸质或者pdf的;告诉供应商,3维和cad仅供参考,以PDF和盖章纸质为准。

网友:
字体  在设置里面把字体更改下   改成宋体

网友:
一般我们转CAD也就是提供给供应商参考,基本不会用CAD来直接编辑图纸,转完后自己都不会去打开。
之前看确实转完后字体和线条显示上会有些问题,不过不影响我们的业务使用,所以基本都没管。

网友A:
根本不管转CAD效果,除了极个别需要CNC加工的

网友:
转低一点的版本,映射文件应该是没有设完整,另外要选上只映射没设图层的线段,否则自己画的草图线都会转成固定图层了

网友:
我感觉已经用三维,再用CAD出图是技术倒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管转CAD效果,除了极个别需要CNC加工的

我喜欢用插件  把所有SW文件一口气转为cad  然后用cad插件  一口气 打印   还有一口气打包发给客户

网友(点评):
三口气出图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插件  把所有SW文件一口气转为cad  然后用cad插件  一口气 打印   还有一口气打包发给客户

用PDF啊,合并为一个文件,点一下就连续打印完了

网友:
|WHYwxg263发表于 08-25 16:37为什么要转CAD?  SW明明可以全套图纸一体化应用的
不是所有的厂商都用SW,转CAD档大家都能开

网友(2022-10-25):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别再学浪费时间研究了,再怎么优化,转出来的图也会与正常的CAD图格格不入,转的最好的是INVENTOR,转出来的dwg图纸与正常画的图纸一模一样,因为INVENTOR跟cad是兼容的。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
现在用CAD的人少了。数控都是直接导入3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