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设计(从动件旋转)

楼主(2022-08-25):
关于凸轮设计,大部分都是讲从动件是直线运动或者摆动。
有没有关于从动件是旋转运动的介绍。从动件的转速从0到一个指定转速的加减速曲线?

网友A:
旋转运动 一般都是用电机直接带动。

现在有伺服电机 可以通过电子凸轮 直接套用速度函数曲线,通过发脉冲的频率来拟合速度曲线。

楼主:
需要设计的不是传统的凸轮,
设计的目的:导轨槽的作用是让一个连杠旋转360°,问题是连杆在从0到给定速度的过程中冲击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设计的不是传统的凸轮,
设计的目的:导轨槽的作用是让一个连杠旋转360°,问题是连杆在从0到给定速度 ...

一图胜千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凸轮运动本来就是从从动件的运动要求反馈到驱动轮的轮廓线或者面的,只是一知半解的人多了,习惯了套用,你 ...

lz的意思是,从动件为360°+的旋转运动

楼主:
2段的转角加减速要采用修正曲线,对于平移的机构来说,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对于转动的从动件还没有找到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2段的转角加减速要采用修正曲线,对于平移的机构来说,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对于转动的从动件还没有找 ...

感觉可以得到解析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运动 一般都是用电机直接带动。

现在有伺服电机 可以通过电子凸轮 直接套用速度函数曲线,通过发脉 ...

见7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设计的不是传统的凸轮,
设计的目的:导轨槽的作用是让一个连杠旋转360°,问题是连杆在从0到给定速度 ...

请完备,清晰定义冲击。

是说红色件的冲击,跃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完备,清晰定义冲击。

是说红色件的冲击,跃度比较大?

旋转臂的转速从0到指定速度,希望拟合曲线2阶可导,类似与普通凸轮5次方曲线。
目前做了一个凸轮,旋转到此位置时,设备会产生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臂的转速从0到指定速度,希望拟合曲线2阶可导,类似与普通凸轮5次方曲线。
目前做了一个凸轮,旋转 ...

现在槽的曲线如何设计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1:整体机构是一个驱动盘带动做逆时针旋转。
2:驱动盘上的转臂轴的运行轨迹是红色线。
3:转臂大概在0点方向到4点方向(大概114度)范围自转速度从零到指定速度,再降低到0)

如果是这样,可以通过电子凸轮来实现。凸轮曲线可以设计

网友D:
先要明确冲击是蓝色凸轮径向还是旋转件径向导致的,这个与速度和平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要明确冲击是蓝色凸轮径向还是旋转件径向导致的,这个与速度和平衡有关

有个红色打火机类似的工件,围绕连杆的一滚轮旋转,并时刻指向圆心。我估计这个是重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