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8-26):
在机械加工尤其是铣削加工时,需要尽量保证所有的孔位大小一致,以及所有的倒角大小也等吗?

例如,在同一平面内,如无特殊要求螺纹孔要统一是M4,所有的倒角都是R5。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换刀次数从而节省时间吗?

一般倒角用什么工具,攻丝又用什么工具?
一件倒角工具只能倒一个固定尺寸的角吗,一种攻丝工具也只能攻一种尺寸的丝吗?

网友:
刚毕业吗,去车间实习实习

孔的大小看装配的零件需要多大的安装孔,用多大的螺丝

攻丝用丝锥,多大 的螺纹孔用多大的丝锥
孔及棱边倒角要用倒角刀,零件四个边角的倒角或倒圆是直接铣的

网友A:
不是太懂这些;只能说说个人意见作为参考。螺纹统一规格可以方便装配;减少标准件规格。有的外挂附件现在都做成了标准件;螺纹或者孔的大小就要以标准件为主不能瞎几把自己设定;不同的螺纹规格也可以避免误装能起防呆作用。螺纹倒角是为了美观和易于攻牙当然也有的使用环境对倒角要求不能过大;过孔和四边倒角正常都是为了好看;不同的设计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行业可能审美官不同;有标准就按标准做没标准就随便做。讲了一堆基本都是废话;因为看你这样啥都不懂;多实践多问师傅多翻资料吧。

网友B:
你是做工艺还是做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工艺还是做设计?

光是书本上的东西就搞什么设计,会有好多的笑话出来,要知道,经验是从现实中积累来的,
楼主问的这些问题,应该是从学校出来不久,送他三个字-----够得学

网友:
为了加工方便可以尽量统一,但还是得根据实际需求,受力大的件固定你用小螺栓也不像样。

网友:
你这问题大神来回答你,跌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懂这些;只能说说个人意见作为参考。螺纹统一规格可以方便装配;减少标准件规格。有的外挂附件现在都 ...

首先点赞,解释的非常完美,尤其是“瞎几把”,“官”这几个别字,还有“不太懂这些”,应用的太完美了!赞!

网友:
攻丝和倒角要看加工方式,有些和刀具尺寸有关系,有些也适用范围比较大,去车间看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