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小孔径管封堵加工,应该是用了什么工艺?

楼主(2022-08-26):
如图,管材外经只有0.5mm,内径在0.38mm,F2约等于0.2,T2约等于管材壁厚,感觉只能焊接,但是尺寸太小了,没有能做的。求助

楼主:
这是帖子的图片

如图

如图

楼主:
补充一下,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网友A:
看图纸,先确定单位有没搞错

网友B:
应该是单位尺寸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单位尺寸弄错了

没错,单位就是MM,很细很细的,如果是厘米 岂不是随便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先确定单位有没搞错

单位没错,就是因为小 才难做

网友:
有实物照片吗?

网友C:
有一种工艺叫带压堵漏,就算你的管子不停冒气我都能给你堵上。这样的我们一般做一个盒子内部填充封堵材料,封堵材料直接通过注射进入管内,完成密封。如果你的量比较大就当我没说。

楼主:
实物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工艺叫带压堵漏,就算你的管子不停冒气我都能给你堵上。这样的我们一般做一个盒子内部填充封堵材料, ...

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
堵上后使用有压力要求吗?

网友:
这么小的管材加工,长见识了,学习中

网友:
我的天,几十丝的东西,轻吹一口气,东西就不见了,这怎么做出来呀?即使做出来了,该用什么检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对不起我错了材料尺寸看错了,这个需要封堵的的话直接敲扁然后点焊一下就好,真的没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我错了材料尺寸看错了,这个需要封堵的的话直接敲扁然后点焊一下就好,真的没那么复杂

我之前做带压堵漏的时候干活遇到的焊缝沙眼都有不少比你的孔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