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转移机构

楼主(2022-08-26):
如图所示为一个物料转移机构,物料类似于一叠A4纸,需要将物料从倾斜状态转移到水平状态;
物料沿着斜面往前走,走到圆弧处,然后进入水平状态,从圆弧到水平段走个50mm左右距离即可
想了几个方案,其中一个如下,选用链条输送加一个伸缩气缸
伸缩气缸行程125,固定在链条上,跟着链条一起移动,从A到B到C再到D
在A点气缸伸出,气缸杆推着物料和链条一起移动,直到D点,然后气缸再缩回,
链条再反转,带着气缸回到A点;如此往复
我看了下这个机构的最大问题是,气缸如何固定在移动的链条上? 我图中是画了2个链条,中间连了一根轴
然后在轴上装一个板,固定气缸;
但我感觉这样整体的刚度强度根本不够,两根链条之间的连接轴刚度不够,感觉很别扭,感觉这个气缸固定平台
基础不牢靠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运输距离多长  皮带可行吗

网友:
没什么不用电机

网友:
气缸怎么推到链条?

网友:
气缸怎么接气管!?气缸怎么安装!?

网友:
太麻烦了又是进又是退,还不如放链条上不停送上去,上面机械手转移走完事。

网友:
@start_00000000 LZ发了帖子就跑了?

网友:
有一种线体叫做板链线,上面是不是加个挡块就行?还是保留气缸?(气缸可以直接安装在链板上,如果单方向连续运转,你要考虑气管缠绕问题)最好是往复式的,链条可以选小型的,太大了笨重,线体宽度根据需要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