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口

楼主(2022-08-26):
车间说管口焊接必须是纯二氧化碳保护气体+实心焊丝,才能表面加工后没有气孔夹杂。这个焊口要焊后加工

网友:
似乎没那么多讲究,普通焊条坡口稍深点,焊的时候凸出,然后注意不要加工量不要太大(加工量太大什么焊都不保险)

网友A:
有气泡是有水分,,,,,

网友:
药心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气泡是有水分,,,,,

有杂质也可能吧?

网友:
难道不是管子和面留10mm的焊接空间,没事干嘛去加工焊接处;

网友:
为什么必须纯二氧化碳?  焊条不行吗? 氩气+二氧化碳不行吗?

网友:
Co2+Ar
(18%+82%)
这个不行吗?气孔产生有很多原因,焊前清理不到位,有有无、水分。。。。。。。

楼主:
药芯容易夹杂,根部间隙小,而且要焊2道,第一道焊完,清渣困难,再焊第二道就容易夹杂

楼主:
|葫芦OL发表于 08-26 15:54难道不是管子和面留10mm的焊接空间,没事干嘛去加工焊接处;
图纸要求加工法兰面和管口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8-26 15:46有气泡是有水分,,,,,
有可能是混合气不纯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8-26 15:51
有杂质也可能吧?

国内的药芯质量饱受争议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8-26 15:43似乎没那么多讲究,普通焊条坡口稍深点,焊的时候凸出,然后注意不要加工量不要太大(加工量太大什么焊都不保险)
有道理,加工量不能太大,3个毫米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8-26 15:43似乎没那么多讲究,普通焊条坡口稍深点,焊的时候凸出,然后注意不要加工量不要太大(加工量太大什么焊都不保险)
一般来说,焊接的根部和盖面层容易有缺陷,机加工的时候最好能避开这些范围

网友B:
主要看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手艺。

自动焊是否会好很多,加上摇把动作?

网友(点评):
自动焊就不会是普通电焊,一般就是气保焊了

网友(点评):
显然不是电焊;lz一楼就说了,这个件只能C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