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solidworks三维图装配为什么是斜的

楼主(2022-08-26):
大家好,我画的solidworks三维图都是在三个基准平面设计草图,零件图也都是水平,装配后用视图定向是斜的,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零件定位问题,一般装配体插入第一个零件时不要去移动它,直接点√就行了。移动的话容易使零件基准面和装配体默认基准面对不齐。视图定向就是斜的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好事,但实际操作,建议拖入第一个零件后,先解除固定,再做一次约束,把各个基准面对齐,最好是符合设备的实际摆放姿态。曾看到好多工程师设计的设备,默认视角是底朝天的!

网友:
装配体里固定的那个零件没有摆正

网友:
把固定零件的三个基准面与装配体的三个基准面选择“重合”配合,就OK了

网友:
设计树里找到(固定)的那个零部件,右键选择浮动,然后和装配图中的坐标平面进行装配。

网友:
第一可能是插入第一件零件直接摆放斜了 我是再重新配合一下
第二是不是设置空格的问题  你设置成多大角度了吧

网友:
把透视模式关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周一试试

网友:
找个合适的零件原点和装配体的原点重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