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后Fi”超差原因

楼主(2022-08-26):
如题请教齿轮行业大佬:
小弟在加工尼龙齿轮时,Fi”要求为≤0.035,实际会存在部分超差,可能有哪些原因导致?
自己的猜测:
1、毛坯内孔圆度不良?
2、装夹时内孔与工装有杂质混入?

另外,齿轮的径向跳动Fr,与Fi”是否存在相关性?

谢谢!

网友:
看了一下参数介绍。个人猜测,与你的定位孔有关。你说的两种情况均有可能

楼主:
求解求解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