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重力切削刀片

楼主(2022-08-27):
重力切削钢、不锈钢的  最好有刀片的公司、型号、牌号    刀片哪个切削参数用的好的也可以推荐下

网友:
   可以试试我们公司的刀片(阿诺精密刀具) 现在是一个万物皆国产的时代 支持国产 不知道你是加工中心用还是车床

网友A:
你想说的是重载切削刀片吧?车削、铣刀、镗刀?加工余量多大?

网友:
基本上,外资品牌都有重载切削刀片的,比如山特维克可乐满,肯纳,瓦尔特,伊斯卡等;国产的应该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的是重载切削刀片吧?车削、铣刀、镗刀?加工余量多大?

车削的,其它的没限制,是想看有没有其他人用着好用的,我用来借鉴一下

网友:
所谓的重力切削刀片一般是指一种槽型,比如株洲钻石的车刀片CNMM250924,HDR槽型为重切削,至于牌号则完全是看你加工什么材料进行选择

网友(2022-10-12):
我们的刀片在加工难加工不锈钢,镍基钴基高温合金及难加工钢材上有绝对的优势,全面超越进口刀片,性价比特别有优势V13621136371

网友:
推荐用刃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