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T型螺纹,通规不过,止规止不住

楼主(2022-08-28):
T型螺纹:在圆柱或圆锥母体表面上制出的螺旋线形的、具有特定截面的连续凸起部分,牙型角30度,主要用于传动和大尺寸件紧固。

但是最近一次T型螺纹车出来通规通不过,止规止不住是什么原因?大径都车到26了还是通不过。G76,G92都用过了,刀片螺距是5.0mm的
个人分析:
1、通规不过是底径的原因,止规过了说明中径超差
2、角度错误中径不对也会发生通规过不去止规能过,要不然就是刀尖磨损底径不到位
3、螺纹刀摆的不正,车出来一边歪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总之,接下来的先从螺纹刀的摆放角度开始验证通规不过,止规止不住的问题,一步一步开始吧

网友A:
1、通止规错了,或者止规磨损了;
2、刀具不正

网友B:
问点别的,是不是丝锥攻的牙质量差点,刀片车的牙质量好点?

网友C:
你的退尾处啃刀严重,存在刀具在切削时错位的可能,这会严重影响到牙型角,建议精车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止规错了,或者止规磨损了;
2、刀具不正

刀具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点别的,是不是丝锥攻的牙质量差点,刀片车的牙质量好点?

挤压丝锥的话质量会好一点
丝锥加工比较时候小直径螺纹
车刀加工适合大直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退尾处啃刀严重,存在刀具在切削时错位的可能,这会严重影响到牙型角,建议精车换刀。

粗加工依旧,增加精加工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