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2-08-28):
(图片)

楼主:
材料是不锈钢的。请问这个叫什么?是不是标准件?

网友A:
焊接管接头

网友B:
不锈钢波纹管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管接头

感谢大神!用这个名称搜到了,应该是标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波纹管接头。

感谢大神,用这个名称也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