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轴设计

楼主(2022-08-28):
目前Z轴采用2510丝杆固定支撑安装,行程450mm,负载60KG,伺服750W抱闸,转速3000,最高速度要求22m/Min以上,响音速度要快,现在碰到下面问题。
1:伺服1500转开始丝杠开始出现噪音,到2000多转噪音加大,装配精度问题不大,只要提速就有点响。
2:现准备加大丝杆导程2525,行星斜齿1:3+伺服带动丝杆,转速1000丝杆噪音应该就不大,最高速度25m/Min可以满足,推力也相差不大,想问一下这样结构精度会损失多少?这种结构常用吗?

网友A:
1跟22种结构都是常用的,你可以查查你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我们这种导轨面要么一次性磨出来,要么铲刮出直线精度
如果你要求再高点就加根光栅尺

网友(点评):
正常2510就够了,2000-3000转丝杆声音太大了

网友:
上图,还要看看导向,负荷位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跟22种结构都是常用的,你可以查查你零件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我们这种导轨面要么一次性磨出来,要么铲 ...

我估计核心零件都是采购的,主要看选型,装配,以及布局,负载。。。。

网友:
25导程的丝杆 你加了3比的减速机 速度又降到1000,达到你要求的25m不可能啊,差距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