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张紧机构的部件需要调质处理吗

楼主(2022-08-28):
请路过的同行发表一下看法呢

网友:
液压系统?

网友:
有专用前面一段热处理过的螺丝,其实一般情况下直接用普通的8.8级螺丝也够用了。

网友:
不知道指的是哪个部件,如果是螺栓螺母,标准件就好

网友:
不处理
张紧之后,不单单只靠螺丝顶住,要用螺钉锁死
工作过程也不会发生相对位移

网友:
不用调质,张紧机构受力不大!

网友:
这种不需要

网友:
不需要 普通的就行了

网友A:
又不是天天调整,就一次性调好不动了,真没那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天天调整,就一次性调好不动了,真没那个必要。

是的。我们技术主管非要拿去调一下。讲都讲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