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04和45钢加工为零件的比较

楼主(2022-08-29):
今天碰到个问题,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非标加工件我们常用的都是6061/6063等,但也遇到需要钢材的情况:
1.如果是普通加工件,用304和45钢有区别吗(价格、性能)?
2.如果是轴件,用304和45有区别吗(价格、性能)?

网友:
找你们采购问一下,另外米思米上面也可以询一下价,做个对比

网友(点评):
好的,我问问。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没看到价格啊

网友A:
45钢的加工性能好一些,304容易粘刀,一般轴都用45钢。但是45钢容易绣,每次加工回来的45钢零件都会生锈

网友(点评):
大佬!但45镀镍后普通环境下基本不会生锈了吧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304是不锈钢吧,和45两个概念吧

网友(点评):
加工件选用材料时,有时候会在两者间选择啊

网友:
有防锈和耐酸碱要求的时候选不锈钢,其他就是45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钢的加工性能好一些,304容易粘刀,一般轴都用45钢。但是45钢容易绣,每次加工回来的45钢零件都会生锈

像轴加工回来都会涂一次防锈油

网友:
304比45贵太多太多

网友:
一个是不锈钢一个是碳钢,性能差别很大,根本不能互换使用!

网友(点评):
用在不那么重要的场合,这次是一个长轴,传动小力矩。

网友:
45钢经调质后强度较304高,且价格低廉,但是抗蚀性能差,如果使用环境差可以考虑表面镀铬。

网友:
304基本大部分是钣金,45是加工件,一般这么分,304做加工件的情况不是很多,因为不好加工而且还贵

网友:
轴件一般用45

网友:
两种材料不是一回事,304是不锈钢,价格贵

网友(2023-09-26):
一般来说,从加工角度45钢比304好切削,好加工,还便宜,但是不耐腐蚀,建议是在45调质之后表面镀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