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机输送线电线的问题

楼主(2022-08-29):
流水线伸缩机,电线如何伸缩的,从头走到尾,各位大佬各个建议

网友:
看着内部还是有挺大空间的,不知道用弹簧线分段固定是否可行。

网友:
用的是拖链,这种设备已经低价恶性竞争了,不建议开发

网友:
拖链,没两个存在大行程相对的结构之间都布置一个拖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