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度和跳动度

楼主(2022-08-29):
轴标了直线度还需要标跳动度? 我一般都是标了直线度和同轴度,今天看见一个同事标的是直线度和跳动度,很奇怪,满足了直线度,跳动度能不满足?

网友:
圆跳动应该是同轴度+圆度吧。其实问题不大,一般工厂车轴都能满足,甚至很多小作坊都不看公差,拿个三维图就直接干了

网友:
标圆柱度呀,就可以包括圆跳动和直线度了

网友:
直线度是控制轴线的,跳动是控制外表面(相对于轴线)的偏移量的

网友:
直线度是形状公差,没有基准。跳动是有基准的,所以直线度保证了,跳动不一定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