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EK隔热性怎么样?求助

楼主(2022-08-29):
想问一下PEEK隔热效果怎么样,工作温度150度

网友:
没见过用PEEK做隔热板的,最好自己做个测试下下

网友:
还行吧,毕竟是塑料。不过拿来当隔热有点亏啊。这么贵,这么着都可以用来做热环境下的工作结构件吧。隔热用PBT/电木不是都挺好

网友:
PEEK用来隔热是有点浪费了,用PTFE怎么样?

网友:
PEEK你先试试能不能长期扛得住150度高温,如果扛得住,那就可以,因为这个材料隔热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PEEK150度,没问题,我们专门用PEEK做过机加件,150度机械性能和外形尺寸还能稳定保持,PTFE150度已经软了,尺寸变化了,如果你只用过密封圈或密封垫PTFE没问题

网友:
贵。
内70外100厚30的垫最便宜要500一个。

网友:
问题不大 这个普遍180左右,材料不便宜  还有耐温更高的材料 当然更贵

网友:
隔热用这个真有钱  500都可以买1平米石墨烯隔热垫了

网友:
PEEK导热系数0.3左右,正常塑料的隔热效果。
连续使用温度250都没有问题。
PEEK耐高温,耐化学,低摩擦耐磨,隔热效果没有特别优势,价格高。
我是做PEEK原料和型材的。VX1459537028

网友(2024-08-28):
如果隔热150度,没必要用到PEEK。我主要做尼龙进口材质,成本能节省十几倍。可以联系我交流13802423631

网友(2024-11-07):
PEEK耐温等级很高,但是用作隔热属实大材小用了,价格也高

网友:
没必要,我给你特种尼龙材质一样能达到你要的隔热效果。成本才PEEK十分之一。  联系我13802423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