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壶的玻璃壶身和不锈钢底盘是怎么连接固定的?

楼主(2022-08-29):
现在市面上铺天盖地的的养生壶,用的都是玻璃壶身和不锈钢底盘,那么他们之间是怎么连接固定的呢?如果是用胶粘住的,会析出有害物质吗?

网友:
买个回来拆解研究下,以我理解是隐藏式的螺丝固定,胶粘不实际

网友(点评):
刚买了,舍不得拆,只是有疑问

网友:
不锈钢底盘放下面,玻璃杯放上面,用打火机烧要连接的部分,导致他们连接部分熔化,熔化后黏在一起,风干之后就连接起来了。仅供参考。

网友:
就是胶合的,目前有很多生物相容性的胶水,食品、医疗上已经很常用了

网友:
超声波焊接?

网友:
是用三明治的方式,起来
http://www.buydeem.com/news/show-2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