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位置轴孔尺寸设计

楼主(2022-08-29):
最近设计的一款气密性要求较高的产品,需要使用骨架油封,油封买的是UKS,尺寸是50*63*7,内径50,外径63。轴尺寸设计是50.03-50.08,孔尺寸是63.03-63.08,安装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油封实际测量外尺寸为63.3,油封材质较硬,导致安装不上,去把孔扩大了0.2,最后安上了,测气密性的时候漏气。有没有大神知道骨架油封尺寸设计标准,就是轴和孔公差给多少合适,求指教。

网友:
做好导入角 去除毛刺   借助工具 压进去  ,63.3 压进63.05的缸内   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工况也说一下呗         静止漏气   还是旋转起来漏气      转速多少   压力多少

网友:
气密还是要用气密封圈,气密的圈更加灵敏,设计适当的预压力;

另外, 不是越硬越好,或者预压力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况也说一下呗         静止漏气   还是旋转起来漏气      转速多少   压力多少

静止就漏气,还没转起来,转速差不多0.375r/s,内部压力1.5bar,外部大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