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同步问题,求教?

楼主(2022-08-29):
背景:一根2.5米长的石英管,两头连接了金属套管,同步轮连在金属套上,需要前后金属套管做到同步转动,一旦不同步,就会把石英管扭爆。

有两个疑问

①长轴连接,单头驱动,能做到两头同步带轮同步转速吗?

②两头各配一个伺服电机,能做到两头转速完全同步吗?

注:转动所需的力不大,5NM的异步电机就可以带动

网友A:
电气难搞,一头主动,另一头弄个电磁离合器稍微帮一把呢,或者啥打滑的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气难搞,一头主动,另一头弄个电磁离合器稍微帮一把呢,或者啥打滑的结构

有图吗或者手绘示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吗或者手绘示意一下

磁粉离合器,超过设定的扭矩会打滑,某宝搜一下它的样子就明白了,一个圆盘状的东西,包装印刷行业用得比较多

网友:
2.5M,优先考虑强制同步

网友:
电器好搞,两个伺服电机同步,有专门的一拖二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