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同心呢

楼主(2022-08-29):
各位大佬,像这种同轴线缆剥头机夹紧装置和旋转装置如何实现同心呢,精度要高一点

公司让把不同心问题解决,国外WINTON公司的设备没资料,自己手里自己又没想法,向大家求助

网友A:
你这个结构不就是吗 有弹性护心片

网友:
夹爪是斜推加 三角形夹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不就是吗 有弹性护心片

可是实际加工出来后还是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实际加工出来后还是偏心

国内有哪家做的很同心吗? 结构都一样的,这个行业我呆过一段时间   国外的设备没看过实际效果   库迈思  索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