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移载输送机设计求助

楼主(2022-08-29):
升降移载输送机,升降行程一般80mm左右,那升降速度要改到多少比较好啊?

若速度太快,光电可能吃不到,造成停不下来。

求助前辈,谢谢!

网友A:
你启动的还是电动的?气动选短程气缸,电动直接用个行程限位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启动的还是电动的?气动选短程气缸,电动直接用个行程限位开关啊!

电动,凸轮升降,有马蹄形开关,但是速度太快的话,会反应不过来。

网友B:
光电有什么吃不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动,凸轮升降,有马蹄形开关,但是速度太快的话,会反应不过来。

你速度有多块?载重多少?用凸轮的感觉不是停不下来惯性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速度有多块?载重多少?用凸轮的感觉不是停不下来惯性太大吧!

速度9.1m,行程70mm。升降停不下来了。载重1.5吨

网友(点评):
这个速度和重量,算出来惯量是多大了,限位接触到信号,发送给电机,电机也根本匹配不了,肯定停不下来哈。别折腾限位开关啥事了,人家很无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有什么吃不消的!?

反应不过来,就超过了光电开关了。然后就停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应不过来,就超过了光电开关了。然后就停不下来。。

那样对光电开关没有任何不利影响~~~~~~···.既不会损坏,也不会减少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样对光电开关没有任何不利影响~~~~~~···.既不会损坏,也不会减少使用寿命。

是呀,但是调试的时候,没办法实现功能。启动之后可能会一直高低位往复。升降台停不下来呀。之前设计的是0.9m/min,升降一次大概4.6s,是没问题。但是后来同事设计错误,造成9.1m/min的升降,马蹄形光电就会经常吃不到定位片。

网友(点评):
明明是设计不合理结构,偏偏往光电开关上找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呀,但是调试的时候,没办法实现功能。启动之后可能会一直高低位往复。升降台停不下来呀。之前设计的是 ...

是设计不合理吖。没说光电有问题。还是速度太快了。只是不知道多少更合理。或者什么范围合理。

网友(点评):
知道0.9m/s没问题,就改回去呗!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有道理,可是那个同事太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动,凸轮升降,有马蹄形开关,但是速度太快的话,会反应不过来。

你多说了凸轮升降了  你速度太快  凸轮那边曲线优化下就行 留一小段路程 凸轮转动 负载不移动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多说了凸轮升降了  你速度太快  凸轮那边曲线优化下就行 留一小段路程 凸轮转动 负载不移动不就行了

对头,也不要很多,一小段弧长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