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样杂乱的角钢怎样实现自动理料排列

楼主(2022-08-29):
接手了一个项目需求,要把角钢从整堆杂乱的来料给整理排列好,让尖角朝上,放到输送线上送去镀锌。用什么方法可以将角钢分开来,角钢可能有多根重叠的情况?

角钢来料和翻转

角钢来料和翻转

角钢来料和翻转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上震动盘~~~~~~···.

网友(点评):
做个直径200米的,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可以找国家给你做飞机用的大轴承 又推动了一大波经济

网友(点评):
直径200米的振动盘,估计来个地震才能震得动

网友:
图像识别+机械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上震动盘~~~~~~···.

6米长

网友(点评):
做成输送链,两链条之间小于6米,中间加横担,宽档间距。。

网友(点评):
估计要来个地震才能震的动

网友:
确实,上视觉,很多以前很棘手的问题直接搞定了。

网友(点评):
这还得用3D视觉吧

网友B:
上一到工序摆好,或者视觉系统加机器人

网友C:
用视觉绝对超预算了。Lz预算多少?

网友(点评):
有啥超预算 海康威视一个相机才2000

网友D:
这种 就像压铸厂拆 铝锭放到加热炉一样。。。  看似有需求   成本受不了 还不如买料时候  告诉供应商码垛 需求呢  最后回来直接电磁铁自动上下料。。。

楼主:
不太明白,输送链怎么完成理料排列

楼主:
图像识别要从端面拍照吗?是不是还得一套算法,计算角钢的位置角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到工序摆好,或者视觉系统加机器人

上一工序摆好也需要人,就是想省掉这两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视觉绝对超预算了。Lz预算多少?

预算20W左右,有一定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 就像压铸厂拆 铝锭放到加热炉一样。。。  看似有需求   成本受不了 还不如买料时候  告诉 ...

是的,预算较低,但他们是源头生产厂家,要卖给别人的

网友E:
这还是人工最可靠吧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F:
电磁铁先分解,然后再做一个180度翻转装置。大概2W搞定

网友(点评):
不用机械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电磁铁先分解,然后再做一个180度翻转装置。大概2W搞定

用最简单的龙门架式直角坐标系机械手,磁铁控制好磁力,只能吸取一根物料,然后摆放到托架上,再判断翻转。

网友G:
参考激光割管送料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20W左右,有一定空间

在哪个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激光割管送料机构。

管类和角钢区别还是挺大的,做过圆管的上料,也是6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是人工最可靠吧

那就都没有必要上自动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最简单的龙门架式直角坐标系机械手,磁铁控制好磁力,只能吸取一根物料,然后摆放到托架上,再判断翻转 ...

是不是还得先控制好角钢不要倾斜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图像识别要从端面拍照吗?是不是还得一套算法,计算角钢的位置角向

额,正前方45°角左右,倒装机械臂,图像识别判定可抓取的角铁(怎么判定是软件的事情,不管是取完整的面还是连接的线都可以)

网友I:
楼主好:       请问这个项目预算多少?方案倒是不难,就看舍不舍得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       请问这个项目预算多少?方案倒是不难,就看舍不舍得花钱。

目前还没有明确预算,按省掉2个人,2年收回成本,预算成本估计在20到30W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正前方45°角左右,倒装机械臂,图像识别判定可抓取的角铁(怎么判定是软件的事情,不管是取完整的面 ...

感谢提供思路,这样应该是可行的,我的想法是在下边再加个顶起的机构,图像识别没有可抓取的角铁时,就顶一下,重新排布一下

网友J:
这种情况,最节省成本的就是上一步码料的时候就有规律摆放,加一个龙门架结构上料。这是最省成本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最节省成本的就是上一步码料的时候就有规律摆放,加一个龙门架结构上料。这是最省成本对

人家就是为了省掉两个人,上一步码好不也是需要人来干吗。而且上一步是酸洗,成捆的扔酸洗槽里,还不能叠的太紧密,不然影响酸洗效果

网友K:
先通过一个翻转斜面,保证朝向统一。然后高度上设定一个角钢的高度,从端面堆到另一个端面,保证不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通过一个翻转斜面,保证朝向统一。然后高度上设定一个角钢的高度,从端面堆到另一个端面,保证不重叠。

没太明白,什么样的翻转斜面,怎么保证不重叠,能否画个示意草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明确预算,按省掉2个人,2年收回成本,预算成本估计在20到30W

本来也就是两个人的活,只能省1个人,要留1个上料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来也就是两个人的活,只能省1个人,要留1个看设备

有看产线的人,这两人省掉,产线的人能兼顾的过来

网友:
上桁架机械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看产线的人,这两人省掉,产线的人能兼顾的过来

用1组双面齿形带或齿形链,选型齿高与角钢料厚相当,齿距远小于角钢的截面长/宽;
中段传送段坡度50°往上,要调试,上去的就是你要求的姿态;
传动段长度也要调试,要有足够的运动行程使叠合的掉落下来。
或者定制物料面带齿或加齿的传送带或链也可以。
结构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1组双面齿形带或齿形链,选型齿高与角钢料厚相当,齿距远小于角钢的截面长/宽;
中段传送段坡度50°往 ...

我也考虑过这种方式,不过速度可能会比较慢,能带上去的比例不会太高

网友A:
角铁横截面图~~~~~~···.

网友A:
还可以使用这种方式上料实现分类摆放!

网友:
供应商码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这种方式,不过速度可能会比较慢,能带上去的比例不会太高

看你一次上多少料,百八十的比人工快,十根八根的就比不过人工,最后三两根可能还上不去要设置和调试弧度让滚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使用这种方式上料实现分类摆放!

这图有5条链?

拖板链的特殊形,包括托链板,都有标件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有5条链?

拖板链的特殊形,包括托链板,都有标件卖吧。
两边是输送链————双排链,算是一条链条。
电机、链轮、用的是单链条

楼主:
只要是排列好的,码垛成这样简单,难的是怎么把一堆乱的分解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铁横截面图~~~~~~···.

额,角铁堆放是乱的,尖角不一定朝上,这样没法保证能取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角铁堆放是乱的,尖角不一定朝上,这样没法保证能取到吧

这就是自动物料分类的功能,角铁三角尖向上的,才能上提升取走。
剔除了其他形状状态的物料。

或者参考下图的输送链

网友(点评):
用电磁铁工装应该还得配视觉相机,我觉得输送链的方式估计靠谱

楼主:
考虑采用浮动电磁铁去吸,控制电磁铁吸力大小,保证只能吸起一层,这样把料堆从上往下一点点取走。先把料堆分开来,后面再用视觉检测尖角朝向,不符合的再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自动物料分类的功能,角铁三角尖向上的,才能上提升取走。
剔除了其他形状状态的物料。

红色:角钢
深蓝:角钢料斗
黑色:输送链
黄色:是两个拨料的轮,具体按角钢最匹配形状,功能大约相当于‘门’。。

网友(点评):
黄色的是不是加个调节开口大小的

网友:
这地方空间也不够,镀锌这行业预算也不会太高。建议你在酸洗前想办法还能有点戏。

网友(点评):
酸洗的时候即使是整齐的也要散开来,不然影响酸洗效果

网友:
本图仅仅是单侧,
两侧同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管理员 本帖可以加精

网友:
红点什么鬼?一排传感器?

网友(点评):
考虑两侧加一排对射传感器,检测防止只有一端吸起来,另一端没有吸起来的情况

网友(点评):
也可以电磁铁装在横跨的龙门架上,角钢中间的位置,电磁铁宽一些,就不用两端吸了

网友L:
|东北制造发表于 09-02 10:07 本帖最后由 东北制造 于 2022-9-2 10:14 编辑

红色:角钢
深蓝:角钢料斗
黑色:输送链
黄色:是两个拨料的轮,具体按角钢最匹配形状,功能大约相当于‘门’。。

多个角钢叠放在一起,很难一个一个放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多个角钢叠放在一起,很难一个一个放下来~

同意,那么你的建议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自动物料分类的功能,角铁三角尖向上的,才能上提升取走。
剔除了其他形状状态的物料。

这个想法不错是个方向,楼主可以参照下这个方向

网友(点评):
嗯,这是个方向,为了保证效率,我觉得还得加视觉,识别尖角向上的,针对性的取料。下方再加个顶升抖动装置,检测没有尖角向上的角钢时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