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轴套个空心轴

楼主(2022-08-29):
想请教下,机械设计里空心轴里面能不能套一个空心轴,两个空心轴都需要各自转动,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如果可以这样设计,两个空心轴的间隙需要留多少,留2mm还是1.5mm,或者更小?
一直困扰了我好久,查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查到相关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A:
间隙看你轴跳动,问别人有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看你轴跳动,问别人有毛用。。。。

那这个空心轴套一个空心轴是可以的是吗?

网友:
想当然的。。。。。。。。。。。。。。

网友:
印刷涂布机不停机换卷的双放料或双收料

网友:
这种结构,如果在300°环境,应该怎么润滑?

网友:
既然是各自转动,那二者之间必然有轴承之类的东西,间隙大小何需多虑

网友:
看你二者如何传动?
间隙根据情况定。

网友:
你看是否受理,相对运动速度的,间隙要小,配合精度跟着要高

网友:
间隙最小值为形位公差加尺寸公差最大值,再加上温差引起的热膨胀,再加一个安全余量。

网友:
可不可以看负载多重喽,负载太重转两圈弯弯了

网友:
不说载荷和转速,直径、材料,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看你的需求了,就你这描述没法回答,转速多少?跳动多少?负载多少?这些不知道,你说留0.01也可以,留10个也可以

网友:
最稳就是两根轴之间加个轴承,但看起来不合题意。
从间隙1.5-2mm的描述,两根轴根本不接触,也就无需考虑摩擦和润滑。
比较好奇的是它们分别和其它部件怎么连接的,如何保证同心度?

网友:
这个得具体的看你干什么用了

网友:
内外轴用轴承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