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36热处理的方法

楼主(2022-08-29):
公司有八块S136h材料的零件要做热处理 要求HRC50度上,现在热处理的公司不知道方法~~我也害怕搞错~~过火就没有得用了!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S136H是超镜面塑料模具钢,预加硬了的,硬度在30-35HRC左右,不需要再做热处理。

化学成份: C :0.38   Si :0.8   Mn :0.5   Cr :13.6   V :0.3

特征:经炉外精炼度(VD)+电渣重熔精炼(ESR),组织更纯洁细微,优良的耐蚀性、知抛光性,良好的耐磨性、机械加工性,淬硬时优良的尺寸稳定性。常用于中小批量的要求比较高的注塑模。

S136是淬火料,很软,需要淬火后才能使用,淬火后硬度可达58HRC左右。

化学成份:C: 0.40 Si: 0.8 Mn:0.5 Cr:13.5 V:0.2 Mo:0.6 S:0.03

更为适宜的使用方法道应做淬火低温回火处理。淬火是先加热至专1000-1050℃保温一定 时间,然后淬入油中冷却至50-100℃并立即回火处理,以防止开裂。在200℃回火硬度可达到48HRC以上,具有更好的抛光性及更出色的耐蚀属性能。常用于大批量的注塑模。

网友(点评):
http://www.diesteelchina.com/mujugangcai/sujiaomojugang/yishengbai/s136h.html

网友(点评):
也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36H是超镜面塑料模具钢,预加硬了的,硬度在30-35HRC左右,不需要再做热处理。

化学成份: C :0.38   ...

谢谢!

楼主:
现在热处理回来了,气死和他们说怎么做了,说麻烦,直接给高频。弯了,还好,不是做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