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循环起落输送机

楼主(2022-08-29):
如图所示,这个循环的起落输送机是什么原理啊。。。是用链条循环转动的吗?那个支架一直保持着水平状态。。即使转弯的时候也不会翻转。。各位路过的吴彦祖们,能 不能给点建议或者思路解一解我半年来的困惑。。。。

起落输送机

起落输送机

网友:
重心在下方

网友:
抖音上面有个人做这机械的,可以去问问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b4y1Q7Tq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图看不清结构

网友:
这个挺巧妙的

网友:
模糊看不清

网友:
奇妙机械

网友A:
这个啊  开拔网有数模   下载看过   跟抖音上上海一家产品 一模一样  内部是2个槽 3个轮子卡位

网友:
背部是这样的

楼主:
看不清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啊  开拔网有数模   下载看过   跟抖音上上海一家产品 一模一样  内部是2个槽 3个轮子卡位

开拔网没找到这个啊

网友B:
我前段时间刚研究过,按照原理做了一台,分两组轮子,一组靠前后板夹爪,控制料盘的倾覆,另外一组轮子走在做的轨道上,两两一组,交替接触轨道,控制料盘的旋转,然后链条起到一定的限制中心点的作用,整体控制料盘水平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刚研究过,按照原理做了一台,分两组轮子,一组靠前后板夹爪,控制料盘的倾覆,另外一组轮子走在 ...

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刚研究过,按照原理做了一台,分两组轮子,一组靠前后板夹爪,控制料盘的倾覆,另外一组轮子走在 ...

用料太大方了666

网友(点评):
大方不大方看公司 我们公司2万能解决的东西 绝对要花20万 不然出问题 都是设计的问题 为老板省钱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刚研究过,按照原理做了一台,分两组轮子,一组靠前后板夹爪,控制料盘的倾覆,另外一组轮子走在 ...

这个模型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输入垂直升降机  第一页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刚研究过,按照原理做了一台,分两组轮子,一组靠前后板夹爪,控制料盘的倾覆,另外一组轮子走在 ...

实物做出来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刚研究过,按照原理做了一台,分两组轮子,一组靠前后板夹爪,控制料盘的倾覆,另外一组轮子走在 ...

实物做出来了吗  成本大概多少  一直想做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做出来了吗  成本大概多少  一直想做台

重点在轮子上

楼主:
你这个是4个轮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啊  开拔网有数模   下载看过   跟抖音上上海一家产品 一模一样  内部是2个槽 3个轮子卡位

3轮应该是最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轮应该是最省的了

还是没搞明白原理。为什么能不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物做出来了吗  成本大概多少  一直想做台

我做的用料有点足,想把轨道面做宽点,就用的10mm厚的钢板,我担心托盘晃动会很大,增加了调节,就是轮子的轨道采用螺丝拉、顶的方式进行微调,成本一万多吧,主要是加工件的成本高点,标准件成本就2000来块钱(一个400W伺服配一个RV减速机,滚轮从淘宝买的比较便宜,一个接近开关),实际做出来了,可以使用,优化的点是:1、要防止滚轮随着转动,螺纹的旋向要考虑一下,要不容易松动。2、链条控制位置,在中途会有一定的“塌陷”,张的不能特别直,会造成导向轮脱离轨道几毫米,导致托盘会有一定的摆动。其他的还好,暂时也就做一台,发到客户现场了,不知道有没有后续的了,有的话把这些问题再优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用料有点足,想把轨道面做宽点,就用的10mm厚的钢板,我担心托盘晃动会很大,增加了调节,就是轮子 ...

总高总宽多少  想干一台3米高的

楼主(2023-04-29):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用料有点足,想把轨道面做宽点,就用的10mm厚的钢板,我担心托盘晃动会很大,增加了调节,就是轮子 ...

轮子同链条是怎么固定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