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

楼主(2022-08-29):
这种情况,滑轨是不是受到了气缸的冲击,怎样确定滑轨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载荷

网友A:
这是烫排还是定长送料,这气缸最多两百公斤力,直线导轨没事,看样子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烫排还是定长送料,这气缸最多两百公斤力,直线导轨没事,看样子精度要求不高

这是热封刀,这样是不是冲击载荷没有作用到滑块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热封刀,这样是不是冲击载荷没有作用到滑块上

下刀梁很容易被顶变形,对导轨的冲击载荷不会太大,基本上属于内力,把上下烫排连架子自由放地上,连续动作,最多有轻微蹦离地面的趋势

网友A:
看样子这是在搞啥追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这是在搞啥追烫吧

食品包装用的,自制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刀梁很容易被顶变形,对导轨的冲击载荷不会太大,基本上属于内力,把上下烫排连架子自由放地上,连续动 ...

感谢,答疑

网友:
导轨多配两个滑块就好了,一般没问题。

网友:
直线导轨承载力还是比较大的,具体可以看样本有具体说明,你这就一个气缸的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有些甚至用在机床上也没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