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类零件镀铬

楼主(2022-08-30):
零件去镀铬,按公斤计算价格,但是板类零件最好不要去镀铬,为什么呢?
 今天有人给我这样说,说如果是板类零件,那么镀铬就不划算了,不如直接用不锈钢,
为何?

网友:
看不锈钢成份铬的含量,在看一下板材镀好的铬含量,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意思是如45钢Q235一类的板材加上镀硬铬后的价格,比不锈钢还贵,是嘛?

网友(点评):
价格是一方面,表面性能(防腐,耐磨),外观也类似,

网友:
不是按面积算么

网友:
1板类零件镀铬价格相对较高,可能综合测算下来还不如直接使用不锈钢划算2产品后期使用容易出现剥落3如果镀层厚薄不均匀还需要修磨

网友:
需要热处理的还是直接镀铬,不锈钢无法做到相同硬度

不热处理的,镀装饰铬尺寸偏差不好控制,镀硬铬,基材太软,硬铬容易爆皮,如果镀得薄,耐蚀性不好,镀得厚,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