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伺服系统用高压过滤器选型

楼主(2022-08-30):
在高校科研做液压伺服系统试验,购买了一个简易泵站,打算做改造,外形如下图

打算用软管连接,把高压过滤器,添加在伺服阀的前端(系统改造最小),如下图

伺服阀选择了Moog的D633,查样本“在一般使用条件下”,推荐过滤精度为10μm。

考虑到科研经费的有限性、花费的合理性、投资的有效性、日后使用的可行性、液压伺服系统对污染的敏感性,打算买一个好的高压过滤器,以保证日后使用不出问题,一次投资就成功。

打算购买“西德福”的高压过滤,型号样本如下图

打算购买型号:
SF-014-G-10-B-T-G12-IB-P024/4

结合我的系统的特点,有如下考虑和疑问:
1)系统流量小,60L/min足够,选最小的就行;
2)系统压力不高于21MPa,选“G10”,样本中写抗爆破压力20bar,行吧?这个“抗爆破压力”和高压过滤器的耐压,不是一回事吧?
3)46号抗磨液压油,选B:丁晴橡胶,没问题吧?
4)考虑日后想软管连接,想选B的(BSP G3/4)形式(螺纹连接),但卖家给我推荐的是G(SAE方式),是否应该选B合理?
5)就目前我的需求,水平不高,没用过伺服系统高压过滤器,没经验,选这个“西德福”的,是否“过渡投资”,是否有必要,有必要选型是否合理、正确?

商家报价4000多元,还挺贵的,买的不合适,就退不了了。

要不刚入门,就选黎明的?

网友:
楼主好,想问下,你是用什么软件画液压原理图的。

网友:
正品黎明的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黎明的叠加高压过滤器或者台湾的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