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根链条的张紧拉力怎么计算?附简图

楼主(2022-08-30):
链条一端固定,另一端提供一个拉力张紧,让链条达到水平的一个状态(链条不是环形连接,是直线形的);链条型号:单排链10A;链条长度:40m;链条重量:1kg/m,共40kg(查机械设计手册得)。请问一下,这个拉力怎么计算?是算拉力和重量的合力吗?

网友A:
为啥拉直?需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拉直?需求是什么?

为啥拉直:设计需要;需求:需要算出拉力,张紧机构带有弹簧对链条用久拉长的补偿,需要拉力数据对弹簧的选型。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第3册,14-133,链传动的张紧与安装。读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第3册,14-133,链传动的张紧与安装。读完。

请你再仔细看一下我的提问和简图,我这个不是链传动,单纯只是一根链条进行拉直。可能我表达不清楚,希望谅解。

网友:
|XFCY发表于 08-30 14:31
为啥拉直:设计需要;需求:需要算出拉力,张紧机构带有弹簧对链条用久拉长的补偿,需要拉力数据对弹簧的选型。

应该是你提出需要多大的力量吧?

网友:
40m太长了,就是拉断也拉不直,你自己画个力平衡图就知道了。只能设计个装置把链条托着。

网友:
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2024-08-26):
实际现在拖地上了不是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