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温度过高,是啥原因,该怎么办?

楼主(2022-08-30):
温度过高就是电动机常见的故障类型之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电动机的温度过高呢?

下面是常见的电动机温度高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1、电动机的即时电压超过额定电压10%以上,或电动机的即时电压低于额定电压5%以上时,都会导致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发热和温度升高,这样的情况应检查和调整电压。

2、电动机的三相电源电压出现不平衡也会引起电动机发热,这是因为当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度超过5%就会引起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应对方法是检查和调整电压。

3、电动机的电源开关发生接触问题和一相熔丝断路都会造成缺相运行,从而导致电动机的温度升高,解决方法是修复或更换损坏的部件。

4、电动机的绕组接线有错误,使得额定负载下运行的电动机产生过热现象,解决方法是纠正绕组线的接线错误。

5、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匝间或相间短路或接地,这样的情况会导致电动机的电流增大而产生温度升高,解决方法是中心加包绝缘或直接更换绕组。

6、电动机的笼型转子断条或绕线转子线圈接头松脱,会导致维修网的电流增大而产生升温,应对方法是对焊补或更换转子。

7、电动机的轴承磨损严重时,会产生较大擦碰而产生热量,解决方法是检查轴承是否有松动,定子和转子是否有匹配不良的情况。

8、电动机的负载过大也是过热产生的原因,减轻负载或更换大功率的电动机可以解决过热问题。

9、电动机启动过于频繁、使用环境温度过高、通风不畅等也都会导致电动机的温度过高,减少启动次数、降低环境温度、保证风道畅通、消除积尘和油污、保持风扇良好运转都可以帮助解决类似的过热问题。

运行中的电动机,如果电流不超过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就说明电路上基本没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改变原负荷,要检测电压是否于额定电压,一般380V就正负5%正常。看环境温度是否过高。轴承是否缺油。散热风扇是否损坏。

(1)负载过大。应减轻负载或更换较大容量的电动机。

(2)两相运转。应检查熔丝是否熔断、开关接触点的接触是否良好,排除故障;

(3)电动机风道阻塞。应清除风道灰尘或油垢;

(4)环境温度升高。应采取降温措施;

(5)定子绕组匝间或相间短路。用兆欧表或万用表检查二相绕组间的绝缘电阻;用电流平衡法检查三相绕组电流,电流大的相为短路相,也可用短路侦察器检查绕组匝间是否短路;

(6)定子绕组接地。可用万用表或指示灯检查,电阻为零的为接地相;

(7)电源电压过低或过高。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或电压表检查电动机输入端电源电压。

想对电机有更多的了解,欢迎点击3E电机的往期访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