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选择制造工艺?

楼主(2022-08-30):
求助一下各位大神,请问这个零件的制作工艺顺序可以是什么?是一个侧面开口的管件,两端有转轴的连接设计。

另外,想问一下有没有推荐的学习制造工艺的书籍?

补充内容 (2022-8-30 19:41):
壁厚1.5mm,小件,和云台支架大小差不多

网友A:
3d打印 一步到位

网友:
这太难加工了吧,铸出来吗

网友B:
建议采用消失模精铸

网友:
楼主好,这个问题可以问下这个产品设计大师,怎样用管件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 一步到位

除了3D打印有其他方式吗?传统的工艺

网友:
同意楼上,铸造,或许后面可以在加上抛光?

网友C:
只能铸了,或者可以考虑下改改设计 焊接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消失模精铸

这个壁厚1.5mm左右,比较小,和云台支架这样的大小类似。这个适合用消失模铸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铸了,或者可以考虑下改改设计 焊接比较省事

铸的话,用什么方式?感觉也不太好铸造

网友:
失蜡铸造吧

网友D:
这个只能铸造了,要不3d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铸造了,要不3d打印

铸造好进行吗?不太好脱模。

网友:
没说神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