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械设备的节拍 都怎么算的?

楼主(2022-08-30):
画了这么多年的图    对于系统的设计还是很陌生     特别设备里的栈板还是回流的    哪里会打架    哪里忙不过来    哪里闲的要死     始终搞不清楚     有这个教程吗    浆糊的脑袋实在转不过来

网友:
按实际产品生产工序规划出来~~~~~~···.

网友:
速度,时间,距离来算节拍的,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地方多远,速度多少,时间就出来了。

网友:
算节拍的时候还要注意那些重叠的时间,有些动作复杂的不是很好算,可以拆分,分布计算。也可以画一个简易的流程图,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
刚开始按原有生产节拍来,每一个步骤列出来掐表计时,然后再统计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教程吧,都是自己分析,慢慢推导出来的,毕竟每条线工况都不一样,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然后就是自己琢磨一些辅助的工具,比如流程图、节拍表,有助于自己分析

网友:
我来鹅城只说两点:1.根据工位算每个工位的工艺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时间最长的工位就是整个设备的CT极限,那是你的短板。
2.根据你的搬运模组算时间,你这个模组完成它需要做的动作的时间,哪个工作时间最长,哪个就是短板。

网友:
你们算节拍考虑加速度这种吗

网友:
曾经我有个很牛逼的模板,可惜 在上一家公司有同事需要,就分享了一下,不小心加密了,让公司解密还我还不给。想想就生气。

网友:
这个是IE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