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查不到合金工具钢的屈服强度?

楼主(2022-08-31):
如图一所示,我很轻易的就能查到45#钢的屈服强度,拉伸强度,但是我怎么都查不到,Cr12,Cr12MoV,或者SKD11这些钢材的屈服强度,有大佬知道原因吗?或者知道这些材料的屈服强度吗?想了解是因为有个连动杆,Cr12做的,断了,想换材质,所以在查资料,最后选了SKD11,但是查不到具体数据很不放心。

网友A:
有些材料没有屈服现象,含碳量较高的钢材没有明显的屈服现象,通常以发生微量的塑性变形(0.2%)时的应力作为该钢材的屈服强度,称为条件屈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材料没有屈服现象,含碳量较高的钢材没有明显的屈服现象,通常以发生微量的塑性变形(0.2%)时的应力作 ...

前辈,想请教一下,那材料强度怎么辨别呢?比如我现在这种情况,Cr12做的连动杆断了,我想找一款,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更高的材质,我应该怎么去查资料呢?

网友B:
因为SKD11不是国标钢材的牌号呀。对于断件你做了受力分析吗?是热处理的问题还是选材问题。

网友A:
|余存发表于 08-31 09:43
前辈,想请教一下,那材料强度怎么辨别呢?比如我现在这种情况,Cr12做的连动杆断了,我想找一款,屈服强度,抗拉强度更高的材质,我应该怎么去查资料呢?

为啥用工具钢做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工具钢做连杆??

我也不清楚,设备是旧设备,估计是受力比较大,现在用45#钢调质临时做了一根,用了两天感觉也快顶不住了。所以在找材料。一般都是用45#钢做吗?还是所谓的基体钢,知识储备不够,查了两天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SKD11不是国标钢材的牌号呀。对于断件你做了受力分析吗?是热处理的问题还是选材问题。

不止是SKD11,基本所有的工具钢我都没找到,没有原始图纸的,旧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止是SKD11,基本所有的工具钢我都没找到,没有原始图纸的,旧设备。

你把要求给出来帮你找找呗,主要看你的要求是要技术要求达标的还是好买好加工的。你看下45Mn怎么样.

网友:
|余存发表于 08-31 14:35 本帖最后由 余存 于 2022-8-31 14:37 编辑

我也不清楚,设备是旧设备,估计是受力比较大,现在用45#钢调质临时做了一根,用了两天感觉也快顶不住了。所以在找材料。一般都是用45#钢做吗?还是所谓的基体钢,知识储备不够,查了两天资料了。

受力多大?有没有冲击振动?
破坏部位图片看看

网友C:
怎么知道原来是cr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知道原来是cr12?

很久之前断过一次,然后找供应商要过一次PDF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要求给出来帮你找找呗,主要看你的要求是要技术要求达标的还是好买好加工的。你看下45Mn怎么样.

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的,把Cr12的屈服强度找出来,再找一款屈服强度比Cr12高1/4的金属材料,这样不就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之前断过一次,然后找供应商要过一次PDF的图纸。

哦。那你也该关心材料的抗拉强度啊

网友:
如果有热处理过 很大一部分跟表面硬度有关系

网友(2022-10-17):
真空熔炼自有工厂,熔炼合金材料与合金靶材,多品种可定制,有需要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