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这个问题属于热键冲突吗?

楼主(2022-08-31):
比如拉伸实体,拉伸高度10,我想正视于观察,鼠标单击表面然后按快捷键Ctrl+8,拉伸的实体厚度却变成8了?
这个问题真蛋疼,我目前只知道两个办法:
1、不用这个快捷键,点击工具栏正视于,也可以设置里创建草图自动正视于草图基准面;
2、把默认ctrl+8快捷键改掉?
默认快捷键都冲突?软件公司怎么想的?

网友:
很显然,是你的ctrl键有问题,这么着急给solidworks扣帖子,莫非是竞争对手的黑手

楼主:
|风若冷发表于 08-31 11:24很显然,是你的ctrl键有问题,这么着急给solidworks扣帖子,莫非是竞争对手的黑手
但是软件已经转到正视于里,如果键盘有问题软件是不会自转到我要的视角呀

网友:
是不是还在拉伸特征下,输入拉伸距离的数字还在激活状态下,使用了快捷键啊!

楼主:
|hss225发表于 08-31 13:28是不是还在拉伸特征下,输入拉伸距离的数字还在激活状态下,使用了快捷键啊!
拉伸特征已经完成,而且拉伸对话框也关闭了,然后单击实体表面,的确显示拉伸距离,这个能不能单击表面时禁止激活拉伸距离?

楼主(2023-10-10):
|hss225发表于 08-31 13:28是不是还在拉伸特征下,输入拉伸距离的数字还在激活状态下,使用了快捷键啊!
点击拉伸实体表面,默认就是自动激活拉伸高度,我现在把这个快捷键取消了,用点击正视于按钮来避免这个问题,不然很多时候不小心就酿成大错,不注意就会把厚度值改成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