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款能够显示距离的装置

楼主(2022-08-31):
描述如下:
半钢同轴线缆没跟长度2米,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切割成不同长度的线缆,
①将线缆固定在设备一段,长度数据清零,
②向前移动要切的线缆长度,切割
③清零,向前移动第二要切的根线缆长度,切割
④以此类推……

网友A:
光栅尺,激光传感器~~~~~~···.
定长切设备

网友B:
这个淘宝到处都是,都做成标机,烂大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淘宝到处都是,都做成标机,烂大街了。

我搜了好多,没搜到。。要么就是那种整体光栅的,很贵,要么就是拉线的那种,距离又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栅尺,激光传感器~~~~~~···.
定长切设备

好的谢谢,我去查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搜了好多,没搜到。。要么就是那种整体光栅的,很贵,要么就是拉线的那种,距离又不够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9523788025&ali_refid=a3_420434_1006:1563470199:NYmMbgrS31gv4BSi9Seugg%3D%3D:6c1057eb3b06cc06cc122bc485b4d2ac&ali_trackid=1_6c1057eb3b06cc06cc122bc485b4d2ac&spm=a230r.1.1957635.33

类似这种,看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人家10m都能裁啊。

网友(点评):
对,我们那有个剪钢筋的,不知是不是定做的,十三四米都行。

网友:
半刚性的可以吐出来需要的长度切断,不停的切。不比拉出来分段切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9523788025&ali_refid=a3_420434_1006:1563470199:NYmMbgrS31g ...

我们的线是那种射频半钢线缆,线材比较特殊:外层是半钢屏蔽层,中间是绝缘绕包层,中心体是镀金丝、铜丝的材质。目前采购过来的都是2米一根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线是那种射频半钢线缆,线材比较特殊:外层是半钢屏蔽层,中间是绝缘绕包层,中心体是镀金丝、铜丝 ...

楼主 你们现场是手动切的吗?是否有空间可以在现有台面加装显示距离的仪表?可以加   V    131 1671 945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们现场是手动切的吗?是否有空间可以在现有台面加装显示距离的仪表?可以加   V    131 1671 9459 ...

好的,我加您